这样的松香水浓度够了没?

楼主(2010-05-17):
我们这里没有化工试剂店,到百货店买了点拨猪毛用的松香,很好,一点杂质没有。透明的很,买到了医用>99.7%的酒精。第一次配,不知道加多少松香,大家给看看还用不用加松香了。
window

网友:
颜色有点淡还要加一点松香,比你之前多就好了,太多,锡点流动性太强,少了流动性不好,比例一定要适宜

网友:
那位大侠能说一下配比的比例数量吗,期待中......

网友:
可底部有稠稠的松香了啊。难道还得加么?

网友:
还要加 反正要加到不透明的样子

网友:
酒精40% (吸蚀)
松香40% (助焊)
三乙醇安10% (提高光泽)
水氧酸6% (腐蚀驱除氧化)
松节油4% (软化松香)

网友:
我都是电子厂朋友给的自己没调过 溶液不透明差不多。

网友:
不喜欢用,太粘手了

网友:
我用的是以前修手机时用的助焊济,不知是什么牌子的,再也没买到了。
不会碳化,无残留。可惜啊,再买不到了

网友:
是呀修手机用的焊油挺好用的,流动性好,也便宜,100克才十元

网友:
到不溶解就可以了。不过不要用这种敞口的容器装,酒精都蒸发了

网友:
学习了,尤其是【新欣维修】网友给的配方

网友:
我都是用带针头的墨水瓶装的。
就是HP加墨用的那种小瓶子,上面有个小盖

网友:
松香水,饱和了,自然就沉淀了。。。。。。。。。。。。

网友:
以前用过,用一点到一点,不用就挥发干了

网友:
酒精40% (稀释)
松香40% (助焊)
三乙醇安10% (提高光泽)
水氧酸6% (腐蚀驱除氧化)
松节油4% (软化松香)
~~~~~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