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AL1923W 电源板问题求教!!

楼主(2010-05-17):
症状: 一通电 指示灯 一亮一熄 反复不止。。 拆开电源板 能听到 吱吱声 和指示灯一亮一熄的频率一样! 电源电容全部鼓包 更换之后 问题依旧。。 到底哪出了 问题了!
电源

网友:
电源板或高压板应该有短路保护了 先查一下看看有没有短路的现像。

网友:
先检查一下300v的大电容是否正常,还有可能就是输出有短路的。先断开12v供电,确定是什么地方短路。

网友:
先测试300V电压,应该是有短路,把负载断开,判断是后继问题,还是电源IC这块有问题。。。

网友:
对看下300V的大电容 和12V的电压有没

网友:
短开负载,测试电压,排除短路。。。。

网友:
如供电没问题的话,查on/off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单独试电源看看,如果是电源就好修了,这种电源电路很简单的

网友:
这种板都是高压部分的问题。

网友:
我的意见是先断开高压电路的低压供电,看看灯还闪不闪?不闪就是高压部分问题,还闪就是电源或者驱动板问题

网友:
我考虑了一下,明显是电源供电问,检查供电(主要是电容)

网友:
把电源输出的电压测一下,看看是否正常啊。 是否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