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键盘鼠标不能用

楼主(2010-05-17):
一块V星K8T的主板,故障为键盘鼠标不能用。
测键盘鼠标口472排阻处的供电电压只有1.42V,如果拨掉鼠标,那么开机后键盘就能用了,此处的供电电压也能升至5V以上了。
键盘鼠标口的电容没有问题。维修陷入迷途。。。。。。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鼠标电路有短路,或者是鼠标本身短路引起的电压拉低呢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p;page=1#pid1530406

看一下这个贴子,测相关电感,排容,你说的这个故障,IO坏的可能性不大。感觉问题就在电感上

网友:
键盘口排阻后面那里一般都有一个保险丝,或电感,5V的,容易坏

网友:
如果不是鼠标的问题 就是 虚电压 5V 好好查查  过来的5v 线  电感..

网友:
如果确定鼠标没问题,就更换5v供电的保险电感。在线测电感两端电压,不一样就肯定是电感问题啦。

网友:
首先排除使用的鼠标肯定没有问题,因为已经替换过的。
一时找不到5V的电感,如果手头有此板的人请告诉我一下!
有个疑问的地方就是:排阻427这边与电源接口的4脚和9脚都不通,4脚是红5伏供电脚,9脚是紫线待机电压,为什么都不通呢?就是这点搞不懂!

网友:
按照楼上的说法,很有可能是保险电感阻止变大,导致电压不足,不能供两个设备使用

网友:
还有一点就是不是所有的5V或5VSB都是直连的键鼠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