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G2222HDL LED 屏 求助~~~

楼主(2010-05-17):
客户 反映说 显示器从电脑桌上掉下来了 安一起后出现左侧有4公分宽竖条白屏如图

网友:
打开后发现 对应白屏的上方 软排线 中间被硬物咯了个洞

网友:
软排线断了   那不就没得修了

网友:
软排线损坏,维修这种故障有些可以 有些不可以 在学校的时候 记得老师讲过 IC模块在软排线上 有货可以修复,IC模块在玻璃板上的,修复率相当低

网友:
退回去,不要浪费时间

网友:
问个无知的问题 这个屏显示怎么会错位呢?

网友:
左侧的 怎么会跑到中间了

网友:
别沉下去啊 自己顶上去 急~~~~

网友:
判死刑吧。

网友:
IC模块在玻璃板上的最烦,丢了可惜,当废品收了吧

网友:
软排线坏了,维修很困难。

网友:
留其他元件当配件吧!

网友:
还是放弃吧

网友:
不想放弃 盼高人指点

网友:
放弃吧  修不好的   把好的留下来当配件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