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是初学者~求解各位大人关于PG

楼主(2010-05-17):
小弟是初学者~一直以来都不明白PG的是怎么来到CPU、I/O、BIOS芯片这些地方的 我看灰色线是5V的可是到了CPU之类测试点却只有1点多到3点多~我想请问一下PG信号是通过什么来CPU、I/O之类的测试点的~~先感谢各位~

网友:
就让我初修者来告诉你吧    灰色5V是通过转换到南桥 再有南桥工作正常 转换发给其他设备 一般老板通过门电路 新板都是IO 你要是从灰色线跑 到CPU是跑不通的

网友:
感谢 感谢对我帮助很大~~再弱弱的问一下~一般PG首先会连接到什么元器件呢??

网友:
一般连到IO 再有IO连南桥   或 直接连到南桥   这是ATX PWROK 目的就是告诉南桥 ATX电源 工作正常了 OK了  你准备下个动作

网友:
主板上有很多个PG信号
ATX PGD、ATX电源发出的PG信号,一般到南桥、门电路或各专用IC
CPU电源管理芯片在电源输出正常后,也要发出PG,一般到南桥或专用IC
VRM_PG,南桥发往CPU的PG信号

网友:
哦~~这样说就有点明白了感谢~~各位的告之~~~感激不尽~~我回去再试试看怎么跑·~~~

网友:
有的是通过们电路,有的是经电阻直接到IO何者到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