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754主板

楼主(2010-05-17):
故障是这样的

第一次开机则到桌面就定板了

第二次开机就一切正常了

有时要开三次机才能正常

网友:
今天我见到类似这样的故障了,   把CPU加焊了下就OK了,。  你按住U使使

网友:
如果是NF的桥
虚焊的可能较大

网友:
单桥芯片爱虚汗。特别是NF

网友:
这块主板是VIA芯片的

网友:
桥附近的电容鼓包 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电源引起该故障的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