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C640不稳定吗?

楼主(2010-05-17):
今天接到一个DELL C640的笔记本,客户说有2个月没用了,现在一开就开不起来了,
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我先用电风吹把里面吹了一下,然后把内存擦了一边装上,一开机居然显示了,一连开了两次都能开起来,我那高兴的....
再把硬盘装上去开机又不显示了,拿掉硬盘还是一样点不亮。
现在的故障跟以前是一样的,一开机中间的指示灯一直闪大概十下左右灯就不亮了《掉电了》,拔掉内存之后右边两个灯一直亮着大概十秒左右就灭了《掉电了》。随便插哪条内存都是一样的故障,我拆开把CPU供电芯片和1632都加焊了,故障依旧....
现在不知道该动那了?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这款机器有通病。给SMSC开机芯片供电经一个三端稳压器,这芯片容易坏,把3。3伏直接接过去就行了

网友:
通病不是说能显示掉电啊,但我的现在是没显示跟U45也不要关系吗?
期待回复!!!!!!

网友:
楼主你是板卡级维修吗 供电 时钟 复位 兵来将敌水来土堰 一般般查过来

网友:
我刚去检测了U45的电压,两个脚都有3.3V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2# 精汇

网友:
那你就查一下看所有的供电有没有出来?在掉电之前

网友:
这机器相当垃圾,问题太多了

网友:
我以前有台机器也是一样,最后做北桥好了

网友:
哥们确定是跟我一样的故障吗?电压我查过了CPU1.2几,内存2.5,显卡1.8几,北桥1.5几,再说刚开始我点亮过两次跟电压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10# tonyxu

网友:
dell机的中间灯闪是内存不过,后两个灯闪是没测到内存。你先看看内存槽和排阻,没问题就加焊北桥吧!

网友:
中间灯闪是内存问题,查内存供电,如果供电没问题,那可能就麻烦了,很有可能是北桥虚焊了。

网友:
内存的问题

网友:
内存槽我加焊过其中一个,还是一样的故障,难道真的北桥的问题吗?有没用朋友加焊北桥好过? 12# 学习才能进步

网友:
唉!基地的老大都做培训去了吗?
怎么都没人教教小弟啊?

网友:
你把内存槽焊好 问题就解决了 通病啊

网友:
最新消息!!!!!
今天把内存槽换了....涛声依旧
再把北桥加焊了还是....涛声依旧
电流就跑到1.12左右就掉了

网友:
看来要换个北桥了。。

网友:
是通病吗 ??????????

网友:
这机器好像很老了 修补好就换主板吧  也不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