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这样的内存可以合并不

楼主(2010-05-17):
两条一样的512m,HYDU12822CTP-D43单面8位的,可不可以合并到8位的pcb板上,看了论坛上的资料有点不懂,一条就有4个BANKS了,合并不是成8个BANKS了?

网友:
这个bank是颗粒内部的一个参数,你的内存可以合并,合并内存是改rank

网友:
楼上正解,而且合并修改后的内存不会存在颗粒间的兼容问题

网友:
合并成功,一个小插曲,改了重启后黑屏,换板一测试,有虚焊,现在ok了。一条内存最多有几个BANKS,这个我就不明白了。

网友:
BANKS是指什么啊。

网友:
是内存颗粒吗。

网友:
工具软件中的BANK值,是颗粒内部的逻辑值。与整条的内存的物理BANK不同。在软件中,物理BANK称为RANK

网友:
楼主 动手是实践真理的唯一标准 再多理论不如实际动手弄一下 坏了也学到经验了啊 经验就是这么来的
做什么都要交点学费的
在论坛里混 学费不用交了 弄坏点东西就当交了学费 不要畏首畏尾嘛

网友:
请问修改BANK,是用SPDTOOL重新刷一个新的BANK,还是用直接用SPDTOOL在BANK选项中把4改为2??

网友:
用SPDTOOL读取后,把number of dimm ranks 改成3,再写入重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