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 显卡坏,换板还是修显卡呢?

楼主(2010-05-17):
R40 7500的显卡。以前被干过显卡的。现在显卡又坏,加载驱动蓝屏,不加驱动可以进系统。但电流较大。
现在淘宝网一个32M缓存的板子才 250元(拆机板)。。要修板子,芯片也要换,芯片就七八十了。
是换还是修呢?
芯片

网友:
如果你的BGA焊接技术合格的话,当然是换显卡更合算,这样也给你的客户节省了一笔不小的维修费用呢

网友:
换吧 钱不是问题 问题是怕还要其他的故障

网友:
板子便宜当然换板了.
换显卡芯片换完了也不确定好不好

网友:
见意你修吧兄弟,换板换多了就没有动力去修板了,那叫换板工,呵呵

网友:
当然是做GBA啦,之后还有问题也好圆说,给他买个一块,钱没挣多少还不说,最怕买回来的卡也可能有问题。

网友:
做技术的就换芯片 没技术就换板

网友:
还是修显卡把 做技术就不要怕麻烦
7500修好挺稳定的

网友:
换吧 换下来 留下来慢慢修呵呵

网友:
你买的也是旧板子换不如自己做一下显卡呢

网友:
能修的干嘛要换板啊 除非客户要求换板

网友:
技术过关肯定修画算点

网友:
先换!坏板子还可以留下当备件呀!

网友:
价钱相差不大的话个人认为还是换板的好,一来省事,二来换了BGA说不定还有其他的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