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XH-GJ17L3亮一下黑屏非典型故障(分享)

楼主(2010-05-17):
接到手后以为是通病换测试灯管测试一样,把高压板C5706测试个遍没问题,4411测量貌似也正常不管了先把所有元件加焊一遍,还是没用这就郁闷了这型号的显示器这个故障无非就这几种,手上有它的高压线圈换了。。。还是没用把TL1451、4411、12V电容、高频电容换了个遍还是一样,心情极度郁闷了,丢一边到中午吃完饭的时候无事,把外围的电阻测试,当测试到一个贴片471的时候阻值不正常,拿下测试正常O(∩_∩)O哈哈~把附近的元件测量一下发现一贴片电容阻值有异常,拿下换了个。。。。通电正常,从9点到下午2点一共耗时5小时。总结了一下觉得自己错误挺多有些盲目,真的需要多看书多在论坛多学习才有进步

网友:
第一次图文一起发成功,赞自己一个哈哈,照的不好多多原谅下次改进

网友:
确实很特殊  受教了

网友:
这种问题我都是直接换高压板。。。。

网友:
胆大心细是维修的基准

网友:
虽然走了弯路
精神可嘉呀 兄弟
慢慢来

网友:
楼主虽然盲目走了弯路,但也学到了知识,支持一下 谢谢分享

网友:
胆大心细是作为维修行业最基本的   顶一下楼主啊

网友:
想问下楼主Q202 Q201是什么管子?我用万用表测试这两个管子的BCE极基本都无穷大,可以用什么管子代换? 今天我刚好修了一台 怀疑是这两个管子有问题!
现在故障现象是:一插12V电源屏幕就已经亮了。然后我按开关可以正常显示图像。但是按关机键,屏幕是没有显示了,就变成亮的,而不是正常的黑屏,然后我拔掉高压板子连接到驱动板的线也还是亮的。应该查哪里?

网友:
啊哈我量了现在忘记了,明天再拆开帮你看下哈

网友:
想问下楼主Q202 Q201是什么管子?我用万用表测试这两个管子的BCE极基本都无穷大,可以用什么管子代换? 今天我刚好修了一台 怀疑是这两个管子有问题!
现在故障现象是:一插12V电源屏幕就已经亮了。然后我按开关可以 ...
引用 网友A:

刚刚看了一下量了一下应该是2个场管

网友:
15# 乞丐怎么变回来 我找到了多谢你!不晓得是不是这个管子,芝麻官太小了 看不清楚

网友:
哦 难怪 我测试都是无穷大 我还以为它们是带电阻的三极管!

网友(2010-06-18):
我刚接了个机器型号与故障与楼主发的一样,等会也看看,多想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