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05-17):
我的佳能350D镜头调到AF时不能自动对焦,快门按不下。但调到MF手动对焦没问题,一切正常,请问有那位高手遇到过同样问题?是怎样解决的?期待你的回答,谢谢!!
佳能

网友:
你确定不是镜头的问题吗?
注意一下半按的时候有没有对焦动作?
如果没有检查镜头和机身接触的触点.

网友:
十三老大回答正确,补充说明.如果有对焦动作,而且MF挡清晰.那就是对焦环有问题了,具体是那里,还不好说,要检测过才知道,只能大概判断对焦环的排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