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伟达6150芯做BGA,如何确定芯片的好坏

楼主(2010-05-17):
英伟达6150芯做BGA,如何确定芯片的好坏
芯片

网友:
一般是做了再说 测量也是可以的 但是不能保证测量是准确的

网友:
因为咱们没有专业的设备,一般只能用阻值法,大体分析,没有太好的办法。

网友:
英伟达6150很容易虚焊 加焊就好 一般重新植过株还没好就认为它是坏的

网友:
如果芯片短路了,测芯片上的电容和板下面的电容可粗略判断。排除了短路后,几乎都是加焊,再不行重做BGA。

网友:
我一般都是侧芯片上的小电容的阻值

网友:
这个芯片最好换新的。如果是重值珠、或者是换测试的。一般用不了多久就又回来
还是换新的不会少麻烦

网友:
恩,楼上说的都很好,也就这么多了。。。。不性就用带换法。。。

网友:
最好是换新的,很麻烦的,哈

网友:
苗巧英
请教下一般阻值在多少,还有用二极管档测会叫,怎么判断好坏??

网友:
欧姆档,一般阻值不为零可以初步判断为好的

网友:
一般摘下来,无铅改有铅,问题基本解决,至于新不新的,只要你运气不是太坏,买到的本来就是坏的桥,一般也不会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
一般都是用对地打阻值的方法粗略判断的,似乎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

网友:
做这桥比较多了,主要还是凭感觉了,一个桥用了两张板都没显,显然是坏了,看色泽,发黄或变黑就不要再去做了,做坏板,量桥短路就是100%坏了,但有时坏了也不一定是短路,呵呵

网友:
外观是好的就做了再看吧!

网友:
打值法,没有太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