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pe-A800--技术服务小组,请进(看我手上的板是不是代工的?有图对比)

楼主(2010-05-17):
两块精英845pe-a800 5.0主板,同样的问题
跑C1-0D-05-D0(完了)
重起是一样的
无显
CPU旁边的电容爆
是不是BIOS坏了
精英官方没有下载地址
哪个人有吗?
能发个上来吗?想试一下,谢谢……在线等。

网上找的845PE-A800

客户送来的板845PE-A800

^^^^^^^^^^^^^^^^^^^^^^^^^^^^^^^^^^^^^^^^^^^^^^^^^^^^^^

那几个CPU都是坏的~~~

忙了几天事,一下解决

网友:
怎么没人回呀?技术服务小组的人呢?
跑哪去了?

网友:
先把电容换了,压下北桥试一试,BIOS在附件中....

网友:
电容我也换过了,一样的!

又浪费了十来个电容啊

网友:
电容爆了肯定是要先换掉的啊!!!  各项电压正常不? 有无断线,贴片电阻有无碰掉的? CPU座是BGA封装的吗?是的话压一下CPU座试一下,精英的CPU座容易脱焊。IO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电容换了
BIOS也换了
IO没换(没一样的)
CPU座是针的不是封装的
北桥压过了,

结果还是一样的!

网友:
查PS/2和COM口供电,

网友:
刚找到个IO,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看跑码个人感觉好像没过内存吧,LZ吹下内存槽边上的那些排阻,再换根内存试试

网友:
内存都换了N条了。

电压也正常,2。5V

吹电组,大工程了,好像划不来了。

网友:
看代码是内存不过啊 ,如果供电,数据线的问题都排除了那就是桥的问题了啊

网友:
你不插内存看跑什么代码,,看看 内存时钟 和 总线电压对不对。。。

网友:
一般爆电容肯定是先换电容的,不过二次爆的话,就要想法测一下电路电压了,太不正常了。

网友:
查下内存时钟、系统管理总线91 92脚、SPD供电184脚、内存VTT供电排阻。

网友:
845的板子啊

网友:
感觉是内存部分供电的问题  测量下总线及内存的供电是多少  一般跑d0  北桥面有点啊

网友:
内存是认到了的。 只是认不过.你打下内存插槽旁边 和北桥(有些是CPU)相连的排阻。 正常阻值相差不大

网友:
我自己有几块主板··
  全部电压·时钟。复位正常·就是不跑马··
  没有BGA ̄ ̄先留着以后做~~

网友:
打下AD线  再把目标转向桥

网友:
845的板,就会有这些异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以前遇到一板,二修板,修好CPU供电,还是不亮,U座旁边掉了个电阻。。。

网友:
晕 这 CPU 坏引起的吗?  以前 只知道AMD U坏 会这样?难道INTEL  也偶尔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