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7):
不上CPU跑0.36,上了CPU跑到0.16就掉电,会不会是CPU的故障,找不着代换的。
不开机
cpu
掉电

网友:
你在机器旁边都没办法换个u试试 遑论其他人呢

网友:
你找个图按图上查,估计是有地方短路或供电出不来!

网友:
0.36应该还有电压没出来,你仔细测量一下

网友:
不上U的话0.36A的电流应该差不多吧,这种状况建议还是换个U试试

网友:
先换个U ,在查CPU供电。

网友:
换个CPU应该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CPU的问题

网友:
还要仔细的查查呀

网友:
你不上u的时候有没有u供电啊
有的话 就换u试试吧

网友:
查查CPU供电吧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先找个CPU代换一下,不行的话再继续下一步的维修

网友:
可以用假负载看下U的供电,正常的话换个U

网友:
我修过一台同样的,加焊整合芯片后OK,南北桥,显卡整合一个芯片的。

网友:
测试(替换)U也是维修的工具之一!

网友:
我加焊了一下北桥,居然亮了。竟然是北桥的故障。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