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 走电流到0.4几掉电

楼主(2010-05-17):
DELL 1420电流走到0.4几掉电,在论坛上看到好几个也是同样问题的帖子,不过也是一样没有解决,应该也是这个机器的通病了。大概的情况是这样的电流是分2步走的,第一步走到0.2几~0.3然后停1S左右到0.4几然后就掉电了,供电全部都出来了,时钟也是出来的,没有异常全板也都测过了 排除板上有短路的现象,BIOS刷过了,有看过一个帖子说做南桥好的,我的机器南桥也换过了,显卡也是换过了,故障还是一样,修了一天了求个思路一起讨论下

网友:
CPU供電芯片

网友:
时钟应该没有出来。

网友:
可能是时钟问题 查下时钟电路

网友:
既然电压都出来就看时钟呀。

网友:
14.318M没有起震

网友:
时钟是出来了的,我重新编辑下。CPU供电0.9也是出来了

网友:
8# liyongfei2010

网友:
也是1400的吗,其他都正常吗?你不装散热铁只是插着风扇看是不是温度没到引起的,如果是板问题我这里有个线路图你研究下

网友:
南桥我值过也换过了,BIOS也刷过了还是同样的故障 4# df103

网友:
应该是有一项供电 不稳导致的,详细测量 看是那路供电引起的。

网友:
pci 复位信号正常不

网友:
机器还是没有修出来,怀疑是IO的问题,不过没有相同的IO代换,是带程序的

网友:
可能是触摸板有问题看一下

网友:
还在研究中

网友:
DELL 1420维修好烦的,注意北桥和U供电,一旦电压上不去,马上断电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