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65PLT-A (V1.0)主板问题

楼主(2010-05-17):
PD915的CPU,12V的4针接口烧坏了,换了一个,跑码10当了,感觉CPU供电那边发热严重,换12V电容,结果电源保护,量管子没有短路,估计个别管子软击穿,也就是说不加电正常,加电后就击穿,是不是要把供电的9个管子都换掉啊,

网友:
上CPU后保护的要测PWM和负载是否正常

网友:
我认为 你这样的重点还是应该放在电源管理芯片上 。

网友:
up,,,,,,,,,,,,,,,,,,,,

王大修 -30 恶意灌水

网友:
谢谢回复指点,我再换电源芯片试试,换过管子了,罐型的电感线圈不会短路吧

网友:
POST
POST CODEDESCRIPTION
10HSignals that RESEt occurred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PCI的显卡可以显示BIOS信息,但是本机板载的就不行,都是到10当机,还在研究当中

网友:
是不是主芯片软击穿呢

网友:
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你好好查下,不行最好是代换试试才知道的!

网友:
数码管不良的情况下,首先先刷写BIOS再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