佑泰300W电源,无5V

楼主(2010-05-17):
辅助电源,
三极管
基级只有0.3V,那位大老教一下,查那部分,启动电阻是两个500K的电阻串联的,查过了
电源

网友:
佑泰电源呀,呵呵,我店里装机,都不知道装了好多这个电源哦!

网友:
先看看电源起振没有?如果起振了就看下SB5V的负载是否短路,494的12脚有没有短路

网友:
查辅助电源原级部分,查电源启动条件,,,

网友:
开关管基极,多少电压算启震

网友:
断开基极 看看电压有多少 如果很低 则没有启动电压 如果超过5v则有启动 查反馈电路稳压电路 包括三极管本身

网友:
查辅助电源原级部分

网友:
辅助电源就那么几个原件去吧检查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