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N

楼主(2010-05-17):
主板拿来时主板PIN12V有短路,修好了后客户要重装系统。帮他重装系统又发现问题了,刻完系统文件后进系统老是提示:系统没有安装好,请重新运行安装程序。换了CPU.内存.显卡.硬盘。还是一样,装不进去。主板是单桥的,会不会是桥问题呀,还是换的CPU供电管的问题,可是换的配件是主板原装的。救助中

网友:
这种问题遇到过,是南桥内部部分电路坏了,,,,

网友:
如果设备没有问题可以确实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加焊桥试试看

网友:
加焊下k8n的板子容易出现虚焊

网友:
直接加焊桥吧 华硕的单桥板子 最容易虚焊了

网友:
确定是主板的事吗?如果检查你修过的东西~或被修之处~

网友:
我想应该是主板的问题了,什么都测过也换过。系统就是装不进去

网友:
这种单桥的主板 大部分都是桥出问题

网友:
呵呵 这种板子一般都是桥

网友:
加焊了还是不能用

网友:
k8n的桥很难加焊好的

网友:
是光驱问题,读盘有错

网友:
U盘装了也一样

网友:
什么东西都换了 桥也加焊了 就差主板没换了

网友:
换块硬盘试试 或者将原先硬盘清下注册表 重新分区

网友:
刷BOIS一下  不行在别处安装系统  拿过来解压

网友:
(不行在别处安装系统  拿过来解压)  进不了系统  蓝屏

网友:
刷了BIOS也不行 认了一下子硬件就蓝屏了

网友:
这块板网卡也容易坏的哦。。先把他吹下来试试

网友:
是nf3 的桥码 这种桥坏

网友:
恩 是英伟达的 网卡拆了装也不行

网友:
我也觉得桥空焊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