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跑马内存都过但是就是卡到10不开机

楼主(2010-05-17):
一精英965plt-a 主板 开不到机 诊断卡 跑马感觉正常(我新手,不好分辨)就 是卡到10就不到老 显示器也有点反应就 但是就是不显示字,弄个独立显卡也是一样 显示器就显示 显卡的信息就 不显示老 本人学主板自学拉 一点点理论 但是这个问题我真没搞明白

网友:
LZ感觉跑码正常,最好说几个主要的出来,也好让大家帮你判断下是哪里的问题啊,你光说卡到10不亮这样是不行的

网友:
你能把代码说的详细点吗?
从开始到10的所出现的代码顺序

网友:
最 开始 是 从 00开始  内存取下 卡到 45 不 过 上内存 过45 到85 6A 到10卡住

网友:
C1 之后 跑的 25  26 之前  基本上都是内存不过.

网友:
内存 不 过  但是 你 看 显示器 从 黄灯 亮绿灯老哦 要 是 上独立显卡 显示器上看得到 显卡的信息哦

网友:
内存,内存槽多检查过了?内存电压对吗?多正常就压一下桥试试了。

网友:
刷下BIOS看下   。再就是北桥..

网友:
换IO,不行就加南桥

网友:
CPU座到NB间的阻值测一下,如果正常刷个BIOS试

网友:
阻值多少 正常呢

网友:
post code"10":测试DMA通道0。 CMOS已作初始准备,CMOS状态寄存器即将为日期和时间作初始准备。 第一个64K RAM第0位故障。

网友:
内存插口用洗板水洗下,内存的金属扣也洗下,不行就换个条子,换条子之后不行就测内存到桥的信号,这个反正就出在内存这里

网友:
查一下内存的复位点

网友:
以前遇到过显示显卡信息后黑屏,换显卡修复
觉得LZ还是检查下BIOS、显卡、北桥

网友:
这个主板的BIOS是INSYDE的,
POST 28HSafely entered protected mode
POST CODEDESCRIPTION29HCompletely RAM test
10HSignals that RESEt occurred2AHSuccessful exit from protected mode
11HTurn off FASTA20 for POST2BHSetup shadow
12HSignal power on reset2CHGoing to initialize video
13HInitialize the chipset2DHSearch for monochrome adapter
14HSearch for ISA busVGA adapter2EHSearch for color adapter
15HReset counter/time 12FHSign-on messages displayed
16HUser register configuration

through CMOS
30HOEM init of keyboard controller
17HSize system memory31HTest if keyboard present
18HDispatch to RAM test32HTest keyboard interrupt

这个参考一下,不过我手头的也没解决,开始客户拿来时是4针口烧黑,换掉,上电现象同上所述,感觉CPU供电部分明显发热严重,强制停了一下风扇,听到吱吱声从CPU供电部分发出,显然应该是过载了,试上假负载,测电压正常,CPU放到其他板正常。未果,准备把电感换掉,加焊一下U座,那个电源管理芯片手头没有

网友:
完整的POST代码可以在坛里找,不浪费资源了

网友:
先按时序来修吧,论坛有基础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