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技术小组!!GPU重植后无显问题

楼主(2010-05-17):
请教!!
GPU重新植珠后跑码正常..各测试点电压阻值也正常..或者说..本来一个GPU虚焊的故障卡..重植后跑码正常..但就是没有显示..打VGA口对地行场和三基色阻值正常..换一个GPU后仍故障一样..手里已有二个卡这样了..求指点...
测试点

网友:
GPU可能有空焊的地方,GPU不是那么好换的
本来是空焊,现在重植不亮,你自己想一下也知道是哪里问题
GPU在重植前最好用烤箱烤一段时间,然后再打值测一下有没有问题

网友:
gpu和显存是密不可分的 显存有重置吗

网友:
没有重植显存啊...现在不亮重植显存应该也没有用吧.唉

网友:
显存损坏导致不亮的显卡有大多数。。
不过楼主的应该是GPU或者没有焊接好

网友:
可以先用好的显卡进入去判读 gpu 有没有抓到 再来判断 显岑有没有问题喔

网友:
这还用去上电判断?
直接拆下来打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