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KN9S通电自动运行,无法开机求助!!

楼主(2010-05-17):
升技KN9S通电自动运行,无法开机求助!!

(本想升级显卡玩游戏,无奈原电源是额定250W,尔是寻找双电源供电方案,找到一个旧的电源(250W),按网上教的,把两个电源绿色线联在一起,把另一根黑色线也联在一起.)
      昨晚一切准备好,把总电源插上,发现,主板自动运行,显示无显示.尔是马上恢复原来的供电,情况依然还是,接上电源就自动运行,无法显示.
主板放电,拔出外接设备,现在是裸板(CPU ,内存还接)发现还是一个样接电源自动运行.
      今天拿到石龙电脑城找人检查,给我加焊了一下芯片,不行,找了半天,给我一个答案,怀疑24针旁边的IC电子有问题,主板太旧找不到IC帮我测,就退了给我,XX太不专业了.(可能是打工仔的原因,好修就修,不好修就退)
      在这小弟有两个问题,1,网上流专的双电源供电,有没有问题?2,我的主板还能修吗,坏在那里?能不能介绍个专业的维修主板的店,最好是东莞的.

网友:
应该能修
不过我不在东莞

网友:
没有高手回答我的问题吗?

网友(2013-04-11):
没事别乱搞

网友(2013-07-31):
双电源呢就不必了,干脆买一个450W都不贵,主板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
你是主板通电就起动?而且按开关键无法关机?查查POW针脚相连的帖片元件,是否有短路或漏电的二级管或电容.2针脚打阻和打二极管一样,一个是300-800之间,对换表笔另一个则是无穷大为正常.否则有漏电或短路!今天我才维修块板子,发现有一贴片漏点,把它直接去了就正常了,估计是贴片电容,因为太小,也没找到表示,所以估计是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