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IC W83320G 开启信号谁给的

楼主(2010-05-17):
我这有快技嘉的主板没内存供电 GA-M61PME-S2
内存供电IC83320G  有VDD 有VDDA   5V
SS  和 PWOK 无信号
SS应开是开启信号  没有的话内存就没电压,应该是一个高电平,但不知道哪来的?哪位高手能帮帮我

网友:
主板型号 是什么?

网友:
BOOT是开启信号吧

网友:
楼上的 BOOT不是开启信号 哦

网友:
我看了PDF,我怎么觉得这SS是它本身+电容产生的.你真接换个W83320G或是S,看看是否能解决。

SS:soft-star  当VDD和VDDA>4.3V,Vref>0.27V ,与SS相连的电容通过内部产生的0.12V(Vref/2)开始充电。误差放大器强制输出Vss,并同时输入Vref。当Vref>0.6V,Vss>3.3V,输出PWOK。

水平有限,如翻译有误,请指正。

网友:
4# 辛集腾龙电脑 请问BOOT不是 开启信号那是什么信号啊,具体有什么用?SS是开启信号么?

网友:
SS 不是开启信号
从 电路图上看 和 描述的意思上看 BOOT 是开启信号 12V供电

Supply rail for the high-side MOSFET driver. A bootstrap circuit may be used
BOOT
to create a BOOT voltage or a separate 12V supply can be used.

网友:
BOOT是自举升压 你直接换掉SS脚相接的电容,如果不好换掉

网友:
SS端应该是软启动端,此脚外接启动电容。正常工作时应该有一定的电压,BOOT是自举升压端

网友:
这个 内存供电IC的工作条件是什么

网友:
这个 内存供电IC的工作条件是什么
引用 网友A:

VDD VREF  PWOK  SS  BOOT

网友:
这是块什么板啊,内存没见过用这种IC供电的

网友:
SS信号是IC得到供电后自身产生的还是其他地方给的?能把这个内存IC的启动顺序告诉我吗?麻烦版主啦 11# 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