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DR2电压出现2.5V故障解析

楼主(2010-05-17):
很多人都提出DDR2电压不是1.8V而出现2.5V  把内存供电元件换完了 还是一样  没法修复  一些高手就通过改反馈电阻的方式来调到1.8V
其实这个问题不难  出现这个问题的主板一般是在BIOS下可以调节内存电压的  那么知道了BIOS怎么调节这个电压的 我想修起来就简单了

网友:
实在没下载分  自己先把沙发抢了

网友:
有的板不插入内存条时是2.5V,插内存条后就为1.8V

网友:
这种故障值得去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