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有源低音炮开大声就没有声音了?

楼主(2010-05-17):
我有个车用的有源低音炮,小声时一点事已没有,就是一把声音放大就会没有声音了,过一会再开有声音,还是不能放大声。请教高手应从哪方面入手检修?急!!在线等!!
没有声音

网友:
功放管供电不行。

网友:
自己拆开测量了,给些数据才好帮你判断。

网友:
是功放的供电么?

网友:
一定要拆 看看有烧坏的地方没 没明显的烧坏地方 就考虑功放块 或干脆上个图

网友:
供电不足,来点实际的 量一下。

网友:
修好没 我见过三极管组成的复合管放大电路 只有小声就是有个管子烧了 估计你的 功放块 够呛

网友:
如果开大声音,一点没有声音,可能喇叭坏了,喇叭音圈引线断了,特别大功率低音很常见,开大声音的时候压喇叭纸盆,就会发现问题,也可用万用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