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戴尔)E153FPc液晶显示器故障快速判断和拆壳维修

楼主(2010-05-17):
在基地有不少新手不会拆机壳和故障问题判断,其实缺少的就是经验。今天正好一客户送来一个戴尔15寸显示器,送来时通电指示灯绿色和橙色交替闪烁(不是闪的那么厉害,一秒钟一次),屏也有暗光在和指示灯有节奏的闪,只不过要仔细看。其实这是高压短路或电容失效引起的电压下降造成,先把客户支走(客户在场搞不到钱)。开始拆,由于照片不能上传过多且尺寸不能过大,就省去部分。

拆开首先关键的就是测高压包驱动三极管

网友:
好贴,顶了,

把客户支开,这是肯定要的,要不然在旁边一直说个不停

拆这个要你小心,动那个也要说几句,
有时候客户在旁边追着要的话我宁愿不修

网友:
好贴,我拆壳手艺很差,今天学习了。

网友:
此板高压线圈检查了吗,很容易虚焊的

网友:
三星跟LG不好拆,其他还好

网友:
目前显示器,算戴尔比较难拆。这个故障是戴尔E153FPc显示器的通病。

网友:
我以前觉得好难拆,现在觉得也就那样,就像以前觉得笔记本难拆,现在觉得也就那么回事!就像以前觉得生孩子好好远,突然某天突然就蹦出来一个

网友:
我也觉得dell难拆,有的显示器外框比较宽,不好下手,一般我都是选下边下手,只要下边两个角打开了,接下来就简单了,反正下边用户看不见

网友:
呵呵 楼主真是有经商头脑啊,以后我也先支走客户再说。

网友:
客户看着修的话 ,一个是尽静不下来,另外他们看到有时候只换一个或二个件,由几十大元,他们心疼,认为不值,还是把他们去走好,可以问一下故障现象,再说自己现在忙,有空给他看看。

网友:
我上次遇到台宏基的液显。也是两个管子击穿短路了,换后用不了几天又击穿,听别人说把亮度调整下就行,后试着调了下也是一样的击穿。。。。最后说到换板和换灯管之类的话题,客户就不修了。。。郁闷,这种情况会是哪里问题呢?

网友:
烧C5707一般是高压包脱焊引起的   把高压包再补焊一下就可以了  另外还要注意中间的那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