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求助

楼主(2010-05-17):
有一航嘉电源,电容无爆顶,但是第一次开机,通电就断,插上市电几分钟,再开,一切正常,几个小时都没问题,求教,是哪一部分出了问题!!!!

网友:
像这样的情况,一般都是有电容失容造成的,,,

网友:
估计在副电源输出电路中,一些电阻电容变质,插上市电几分钟就正常,可能它需要在某个电容充电到一定能量来满足触发条件。

网友:
各位高手,具体应查哪一路电容?

网友:
一个470UF的小电容

网友:
各位高手,电容全部换完,现象还是一样,现在插上这个电源,键盘三个灯就一起闪,量等机5V,在1.7-2.4之间跳变,还有可能是哪的问题啊。。。。

网友:
换光藕和431试试

网友:
你的待机5V不正常,先从这查起吧。一些电容没有冒顶也不见得是好的,象你的这电源的故障就有点象电容不良。

网友:
一般都是有电容失容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