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B SE

楼主(2010-05-17):
一块ASUS P5B SE主板,复位灯常亮,供电全部的查过,都正常,时钟不正常,时钟IC是RTM 876-660 ,在网上找不到此IC的PDF,在主板上量到一个0欧电阻有3.3供电,到PCI槽其中两条电压3.3V,另一条0.4V,时钟IC也同型号换过。请高手指点。

网友:
我手上有一块和你的一样。时钟有时有,有时没。时钟有了,PG(CPU座上)没电压。现在没思路了。

网友:
时钟芯片的15脚电压正常吗?南桥给的.

网友:
复位灯常亮 说明没有复位    复位之前是时钟  而时钟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   先查一下复位电路首先应该查晶振旁边的那个大贴片电容 还有时钟IC的好坏   先把时钟给搞定   要不然会乱的

网友:
现在知道是时钟问题,时钟IC也换过了,没有此IC的图纸,查不到引脚定义。

网友:
本人也一块此板,时钟有的时候可以跑码,没有的时候就不复位了。

网友:
时钟IC的EN脚是否正常
在时钟IC附近找找,一般EN脚是通过VTT、 VCORE_PG 、VCCP等信号控制一个三极管或MOS管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