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U盘插电脑蓝屏的维修方法

楼主(2010-05-17):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发个U盘插电脑蓝屏的维修方法,我这里说的蓝屏是插每一个电脑都蓝屏的的U盘,不是插特定电脑的蓝屏的U盘,插特定电脑蓝屏的一般换个版本的系统重新做下就可以了,下面讲正题

    插每一个电脑都蓝屏的的U盘,大家可以想到是驱动问题,一般原因是固件有问题或者是FLASH有坏块,量产一下一般都可以解决,讲到这大家可能会说,插上U盘马上就蓝屏,怎么量产,?连安全模式都进不去,难懂DOS?当然不是。下面就是我的独门秘方了 进PE进行量产,一定要先插U盘然后再进PE,要不一般的PE会认不到U盘。
      插U盘死机的毛病大家也可以用上面的方法试试,一般可以解决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短接FLASH的29.30脚,来屏蔽FLASH芯片,进行量产,不过我修这个毛病一般不用这个方法比较麻烦要不U盘外壳打开,而且有个超薄U盘用不了这个方法,我一般用这个方法修的都是客户量产错误导致,量产软件不认U盘主控芯片是什么的U盘。
     我以前是在飚王U盘沈阳代理做售后的,累积了一点经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量产错误不认,短接数据脚,还有不能识别u盘主控芯片的,比如未知设备,也可以短接能认到主控芯片!

网友:
3楼的哥们 你说的 我帖子里已经写啊  请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