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明基S41关机时死机问题

楼主(2010-05-17):
一台明基S41机器客户拿来时点不亮,拆开机器发现被人干过的,显卡和北桥又动过的痕迹,加焊油吹过的但显卡的红胶都没除掉,接电流表跑电流,感觉有点像显卡没过按显卡亮了,于是把红胶除掉,加焊显卡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了,于是装起来测试,发现关不了机,只要点关机就死机,挺在WINDOS正在关闭那不动了,重起也是停在那死了,系统跟驱动都排出了,无果,大家帮我研究下看看

网友:
时钟的差分信号对单根工作,就容易出现关机死机。看下CPU两根时钟。有没有开路

网友:
显卡也会造成这样  要不你重置或换个显卡看看

网友:
那出不定SB也会造成这种故障

网友:
这情况还没有见过的,换换显卡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关不了机应该是北桥吧

网友:
重做个显卡试试

网友:
北桥做过,应该是北桥吧

网友:
关机死机,以我辈的理论知识实在是无法推倒出原因所在。建议你在正常运行情况下多测测看看还有无其它现像,以便进一步确定故障位置啊!

网友:
我换了个显卡新片还是一样的,奇怪的是接外接显示器不装机器本身屏就正常,可以关机,只要接屏头就关不了机了,在WINDOS正在关闭那里死了,只要不关机,无论内屏还是外节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