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进液机,尤其是进液不明显的故障机,特别的难修

楼主(2010-05-17):
最近维修的机器,进液机占的比重不小,反而显卡的机器到是少了不少。加之以前维修进液机碰到的情况,我有一个感觉,进液不明显的机器,有时反而会更难修一些。

1、先说一台Thinkpad R400的机器,拿过来的时候称进液不开机,拆开并将贴纸都撕开,未发现有严重的进液痕迹,少量的进液用酒精一刷就看不出来了。在BGA焊台上稍许烘了一下,量各处电感,未发现有短的现象。

插电,电流到5A,赶紧断电,量一处电感已经短,在此电感处加电烧,南桥发烫,拆南桥,电感电压正常了。清洗焊盘后再插电,结果依然是5A的大电流,再量,又有电感短,烧之,北桥发烫,拆掉,不短了。再插电,依然是5A大电流,再量,显卡供电又短了。

之前北桥取焊盘的时候掉了几个点,现在显卡又短了,就跟客户讲不好修,要换板,客户放弃维修了。

此机我一直想不通,怎么会有这样的状况。还望有人给指点一下

2、再说一台HP CQ45的机器,只是IO(KB926QF-C0)处有一些进液痕迹,清洗后未发现有断线的情况,一开始是循环跑,刷BIOS后开机到1.4A左右掉电。更换IO,南桥后,故障依旧。后来发现一个怪现象,不接中间针,机器能够跳变稳定在1.4A左右,且按开关键能够正常的关机,但无论是外接还是内接均无显。

修了很多天,也没有了思路,告诉客户换板,客户也接受了

3、还有一台R61I的机器,也是进液,无明显进液痕迹,打LPC有波形变化,但只有两跳,量CPU地址线,数据线,内存地址线,数据线均未发现异常,量北桥,内存供电等也未发现异常,更换南北桥等无果。放弃维修

网友:
进水就真的难修,也不知道怎么了,进水的还是比较多。我也修了好几台都没有结果。

网友:
如果是大面积腐蚀了一般都不修了 不太好修

网友:
是的有的时候是挺郁闷的,进液的机器有的时候是挺难搞的

网友:
最好修的就是进液的机,最不好修的也是进液的机,只要进液时间不长,没有腐蚀的严重,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最不 好修的机器是。。。故障不稳定。。。。。5V时有是没有。。。

网友:
我也有一台cq45和楼主故障现象一样电流能加到1.4左右,就是不亮机显卡缓存都换过,无效。遂放弃~~

网友:
这还用问吗,一旦进水,将迅速腐蚀,而且腐蚀的位置难找,笔记本主板多层的,如果夹层被腐蚀到,那基本没法修了。

所以遇到进水的咱就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