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400和T400的BIOS芯片可以互换吗

楼主(2010-05-17):
有人知道联想R400和T400BIOS可以互换吗

网友:
芯片组一样吗?

网友:
应该不能,你看显卡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IBM的换不了

网友:
只要是一样显卡的就可以换的

网友:
可以吧,像T4R5都可以换

网友:
T400 和R400 的BIOS 可以互换的。

网友:
显卡一样应该可以换的吧

网友:
我试过 是不行的

网友:
这两款板子完全一样 怎么会不能换呢 放心的换吧 板子完全一样的

网友:
换他做什么,刷一个程序呀

网友:
这个不好说,以前做过一件傻事,把T42板上的密码芯片换到T61板上,结果用很多软件检测都把机器认成T60了

网友:
刷着的不行的,,BIOS一定要和安全芯片配套的,BIOS可以刷安全刷不了,两种板子上面的芯片是一样的,,放心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