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电池充一会电就不充电了

楼主(2010-05-17):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X31的笔记本说是充一会电就不充电了,经过测试,电池是好的,电源是好的,我把机子打开以后发现在不充电的情况下,机子的电源口的那个地方有响声,发出唧唧的响,机子的一切都正常,我把电源口的地方的三极管都换了也没什么反应,呵呵,我现在真的没头绪了,有人说是这机子的通病,希望大家帮我掺和掺和,谢谢了。

网友:
主要查 EXTPWR信号的地方吧,这机器电池可以放,不能充的通病就是,电源接口旁边的Q8和D47  好像记得D47一边是16V,另一边要4。7V左右才会正常,如果是7。8V左右那肯定不能充电,一般换D47可以解决

网友:
我把电源口旁边八角的管子都换了,也没反应啊?还有电池口旁边的八角的管子也都换了也没好,我晕死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最终没修好。客户抱走了

网友:
你先量一下3806的10脚电压是多少?充电和不充电的时候分别是多少?

网友:
你量一下还有充电电压吗?如果有,估计是无充电电流,你好好查查ADP3806的17,18脚的相关连接的相关元件。

网友:
R721-R724电阻是否正常,以及其构成的回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换个电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