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一下这个9550是那颗坏了?有图

楼主(2010-05-17):
盈通9550 128M显卡
上面的排序是按它上面写的标的,按这个的话应该是U几?

网友:
背面的图看不太懂,不过这个卡你首先测U9背面的那一颗
------------------------------------------------------楼主的图U9背面是U5还是U10?下次如果画不发好就手写一下比如这样写:
正面:
       U6       U9
                  U8
                  U7
反面:
      U5       U10
                  U3
                  U4
这样看起来比较清晰

网友:
找到U9背面的显存,不要盲目地去换掉显存,要先对其测试后再确实是哪里故障?
花屏不一定就是显存坏,(不过显存还是坏的挺多)

网友:
二楼写的很对!就是那样的顺序啊

网友:
那你就测一下U10的相关引脚,包括/CK CS CK  VREF及数据和地址线
地址线有一个不对都会报错的

网友:
U10的相关引脚测试方法如下,
首先要测数据脚的对地阻值,对地阻值用红笔测应该是相等的,如果不等有可能是显存或GPU坏
如果正常下一步测VREF相接的电容是否损坏--如果正常就查分压电路(DDR1显存的47脚)VDDQ/2
还要测一下UDM控制线和/CS CK如果都正常就换显存

网友:
好像A面也有数据位报错哦

网友:
楼主用什么型号的主板测试显卡?
和主板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
那主板和测显卡有什么关系,我修过几块9550感觉难修啊,有些位出错,打阻值正常,换显存加焊GPU都不能解决,可能就是一些小零件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