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7102 L-VK8TM 跑C1(已经解决)

楼主(2010-05-17):
MSI 给联想代工的板子,MS-7102 L-VK8TM  040 小黄贴 ,
跑C1,不过内存,内存及各供电正常,已刷BIOS,换IO,仍不行,求助
各位!

压过北桥,换过CPU.量过470拍容

北桥的事情

K8M800的桥。这桥咋也爱坏??

网友:
要打内存插槽AD值哟

网友:
联想ERP:11006987  11007144   M 7102 A主板@K8M_A655_VT6103L 北桥:K8M800 南桥:VT8237 or VT8237R SuperIO:W83687

如果是这块主板,北桥出问题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跑C1是否掉电?如果不掉电应该去查PWM的EN脚(看一下是不是分压出来的电压)
CPU供电正常包括其它供电都发出以后也会档在C1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掉电有可能是NB的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恩 谢谢啊!!

明白了 是不是因为 北桥 供电 有一路是内存 供给的。

网友:
打AD线看有没有断线,或是北桥接触不良,压桥开机

网友:
北桥的事情,

放弃了
K8M800的北桥,怎么会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