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ZR1 3270,不能开机

楼主(2010-05-17):
各位高手:请教个问题:宏基3270,这机器正常情况下,无待机电流的。
现在这机器有0.08的待机电流,开不了机。我换了I/O,也没有好,I/O第2脚有受开关控制,我还重加焊了南桥。请指导下。谢谢

今天修好了,在这里非常感谢,<长沙老兄>的指点,一招搞定,就是PC162的问题。也谢谢各位老兄的指点。

网友:
0.08待机电流是正常的,查开机电路,I/O工作条件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把  主要量供电

网友:
查IO.南桥的工作电压齐不齐,晶振有没起振

网友:
有0.08的待机电压,是待机电流吧,这机器正常情况好像是没有待机电流的,但待机的3,5V 还是有的,你的问题都没有讲清楚

网友:
5# 长沙功成笔记本 老兄说的很对。

网友:
这机器正常情况是没有待机电流的,但待机的3,5V 还是有的,可现在有了0..8的电流。是开不了机的。长沙老兄修过没有啊,烦请指点下。

网友:
看你动过什么地方没有啊,如果电流到了0.08好像就不怎么正常的吧,动过的地方重新看看,看那有不对的,不开机看EC87541的基本条件正常不,正常的话,按开关时EC2脚有跳变,还有171脚 DNBSWON#   11脚RSMRST#

网友:
只是有可能你这机现在不好修的,你可以吧动过的地方重新看看,还原好,再检查待机,EC 南桥这些都正常的话,ZR1的板,你可以用示波器测 5V的波形是不是有点不对,这板子那PC卡下面的黑模下面有个PC162电容易漏电,拆了再试,看可以不,一般是可以的,

网友:
这只是我个人理解,不对的地方,高手们不要见怪

网友:
zr1的板子有待机电压不上电,换南桥晶振。不好来找我

网友:
我已经多次修到此机不上电的了,都是南桥晶振坏

网友:
楼上兄弟这么确定呀 说这话牛

网友:
都是高人啊,借鉴了,明天不管好坏,晚上都给朋友们回信。谢谢

网友:
这机器一般换了IO都会好的,加焊IO时候容易高温烧坏,楼主不如再换个试试

网友:
我直接用恒温烙铁焊的,没有问题的。 15# 全力科技

网友:
那就用示波器测IO 和南桥32。768晶振有无波形

网友:
修好了,在这里非常感谢,<长沙老兄>的指点,一招搞定,就是PC162的问题。也谢谢各位老兄的指点。

网友:
就是PC卡槽下面的小电容,很容易坏的

网友:
待机0.008是通病,PC卡下面的电容,我上次也费了点时间修这个机器

网友:
是主板电容漏电啊

网友:
很好的经验,所以说修板要得仔细观察,连贴纸也拆下来仔细看也会发现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