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Q7T4黑屏无指示灯

楼主(2010-05-17):
正常电压应该是16V、3.3V、5V但是现在却是30V、1.1-1.4V、5V。电源部分应该没问题吧?(请教)
      后来把驱动板拆开,电压就正常了,但是一接上去,又那样子了,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请各位高手给个思路……

高压板已经换过,开关按键只有1V……手边也没有刷MCU的工具……汗……
该如何判断驱动板有没有问题?

网友:
驱动板坏了,主芯片坏的最多

网友:
还有更祥细的维修思路吗?……手上没有代换的芯片,想确定一下故障再说……

网友:
是驱动板坏  一般是主芯片 和bios

网友:
驱动板哪里有问题才会引起3。3V变低呢??开关漏电会导致这种故障吗??

网友:
把驱动板的主芯片去掉
在量电压有没有跳变

网友:
主芯片短路了,用手摸摸,温度是不是过高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了,但是很奇怪为什么会造成电源空载,电压升高到30。V
应该来说,灯管至少能点亮吧……

网友:
主芯片挂了,旁边的小电容全部导通……但是温度却不高……

网友:
你能查出来还是不错的,找到了故障点,恭喜你有进步了

网友:
先用排除法查出板块故障,再对有问题的板卡进行分块分步排查。

网友:
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会升高到30V之高

网友:
电源是稳压是取5V取样的,5V短路,16V到30V也算合理吧,

网友:
直接把驱动板换了不就行了吗?

网友:
直接把驱动板换了,多简单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代换吧    简单省事代价还不高

网友:
这个问题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难,先换驱动板试下,你量的30V应该是空载测得的电压,不过也有点稍微高了,不过可以试下通用驱动板(不晓得烧板不),如果换驱动板不行,建议高压和电源都换了吧

网友:
从你描述的故障现象来看,你用一个确定好的IC把主电源IC换下看看,不要动其它的地方。

网友:
我这里有一块16v--25v    其他正常,灯就是一闪就没了。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换板搞定了(换主芯片比较麻烦,这样子一下搞定,不过利润少一点而已)前些天较忙没上基地,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