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东芝笔记本USB不能用了

楼主(2010-05-17):
故障USB不能用,供电5V正常,就是数据线的对地值差了100,一共2个USB,一个USB的对地值是450,另一个的对地值是550.这样是南桥不良吗,机子可以进系统,但在设备管理器里找不到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系统换了好几个问题一样,BOIS也刷了,应该问题出在数据线这里了,大家给点经验

网友:
两个都不能用吗?都不能用就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要是一个不能用,那就把好的和坏的作比较。

网友:
两个都不能用

网友:
2个都不能用 90是南桥哦!

网友:
照这么说南桥挂了的机会应该很大哦

网友:
刚加焊了时钟,现在数据线的对地值一样了,但USB还是不能用,我以为2个USB的值一样了是可以用了,结果失望啊,会不会是时钟坏了,本人在店里没BGA,也没芯片,现在修笔记本没设备和配件的话,把自己的心都修没了,哎,惨

网友:
应该就是南桥坏了,换南桥芯片吧

网友:
换桥没家伙就太麻烦了,还是到有家伙的师傅那搞吧/。

网友:
南桥坏了。换南桥

网友:
应该是南桥吧

网友:
不用想。南桥坏了,

网友:
肯定是南桥的问题 可以买点建议设备的 很好做

网友:
建议加焊一下   如果还不行的话就换南桥

网友:
这种现象,绝大数是南桥的问题,我也遇到过几台了。

网友:
100%南桥问题
先加焊,不行后再换

网友:
楼主有没有查供电呢 >?如果供电正常。那就是南桥了。

网友:
阻值都不对了,更换SB

网友:
南桥挂了,换一个就OK了

网友:
usb不能用可不要忘了48m的时钟啊 我就修到过啊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