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大家t40 1845 怎么调整出不同的电压输出呢

楼主(2010-05-17):
用样的芯片不同的输出 1.0 1.8 2.5 1.25 是用哪个脚调整的呢。懂的朋友指点下吧。谢谢拉
芯片

网友:
用反馈电阻来调节输出电压

网友:
谢谢版主 请问是 out1 out2 还是fb1 fb2 呢 我有张t40的板子有2个1.8 v 晕到哦

网友:
去下个1845的Datasheet吧。

网友:
我看懂拉是由out 和fb 上拉和下拉电阻来完成的 又学到点知识,真心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