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关于内存测试软件问题

楼主(2010-05-17):
本人很菜问点很菜的问题,RST光盘启动后,有三个选项一、Base RAM Test 二、Extemded RAM Test 三、Lcache RAM Test.不知选哪个测试坏内存的?

网友:
不明白
呀

网友:
选第二个扩展内存测试.

网友:
是第二个,进去回车键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母条时256的,起始位置设成256开始,选第二项回车即可。

网友:
二、Extemded RAM Test
第二项是扩展内存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