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电压跳变

楼主(2010-05-17):
改通用高压条时接ON/OF时,要量电压跳变,怎么知道电压跳变?又怎么去量?有没有窍门?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一般不用 吧  我都没 量个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电压有波动   至于 你要测量的高压板  的开关信号就是   3,3伏  按下开关   电压变为0伏的   松下按键电压又变为3,3伏  的跳变过程

网友:
楼上的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