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F44X板(754)开不了机,一开机就断电

楼主(2010-05-17):
一块754的映泰NF44X-A7主板开不了机,一开机就断电

检查MOS管没有短路的,网卡芯片RTL8201CL严重发烧,量供电对地电阻,很低

把芯片拆了,不装,开机能跑码了,测MOS管电压1.6V应该还算正常,没发热,CPU在其它板试过正常

以为主板好了,没想到关机,再开又是原来那样了

一开机,显NO就关机,查了很久都查不出是哪的问题

各位师傅帮我看看还会是哪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桥出问题了,上个图看看呢?

网友:
原样时的时候电压都对吗

网友:
雷击桥坏了。

网友:
原样时的时候电压都对吗
引用 网友A:

一下就断电了,CPU风扇转,几秒钟,根本没时间量
取完网卡芯片时能正常开机一次,我当时量电压正常,测试卡也跑码了
关机后又是老样子了

回4楼:应该不是雷击,客户说坏的那几天没打雷,这个就不清楚了

网友:
有可能南桥坏了,你先量一下网卡旁边有没贴片电容坏了~或开机电路的贴片电容~

网友:
雷击的话,百分之八十是网卡心片,之后就是桥

网友:
网卡直接连桥的网卡都烫手了。桥坏的可能性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