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410进水 维修求助

楼主(2010-05-17):
dell d410进水!isl6227caz烧毁更换! 加电开机 本子上的指示灯全亮!两秒后熄灭!cpu发热风扇不转!无法启动!怀疑有短路!加电期间测得p1.5 p5等正常
vtt电压0.4v左右!vtt对地30欧左右!请问如何下手修理!

网友:
先处理上电吧 上电都不全 电压先修出来再说

网友:
肯定是短路的,检查上电时序,

网友:
你看看电压没有出来全

网友:
在好好看看进水的地方 看看有没有霉掉的原件

网友:
三台进水的机子了都没修好~进水的太难了

网友:
请问vtt对地阻值几十欧姆是否对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