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一个没有编程器刷BIOS的绝招

楼主(2010-05-17):
维修电脑中,刷BIOS常用的是编程器,那么对业余爱好者,在没有编程器的情况下,怎么刷BIOS?
网络上讲的最多的有三种,一种升级BIOS,在电脑正常运行情况下,用AMIFLASH和AWDFLASH或在WINDOWS下刷,比较容易,成功率也高,我不说了,第二是BIOS坏的补救,网上说的最多是,用软驱,下载刷新软件,然后编辑批处理AUTOEXEC。我试过补救办法,成功率几乎为0,原因是,BIOS必须能读软驱;第三种是热插拔,找相同的主板,然后刷BIOS。
    我说的刷BIOS办法是指在BIOS错误情况下,用简单有效方法,热插拔恢复BIOS。网络上有个误区,说刷BIOS必须找相同的主板,这很大程度上制约了BIOS的恢复。经我多年实践,我认为热插拔不需要找相同的主板,试想下,找相同的主板只不过完成用AMI或AWD的刷新,主板没有发挥“相同主板”的作用,我们完全可用不同主板完成热插拔刷新。方法如下:1、从网络上下载需要刷新的主板BIOS,放在使用电脑D:\BIOS文件夹下,下载刷新工具AWDFLSH或AMIFLASH,视不同的BIOS;2、找出软驱,制作DOS启动盘一张,用WINXP格式化“带DOS启动”格式;3、用软驱引导启动,在DOS下打入命令   A:>D: (从A:到D   D:>CD BIOS  (D:到BIOS路径下,看你刷新工具在什么路径下而定)   3、撬出正常的BIOS,换上坏的BIOS;4、用AWDFLASH或AMIFLASH刷,看不同的BIOS而定。

几点经验:1、本方法与常用的热插拔刷BIOS一样,只要手脚到位,成功率高,一点不危险;2BIOS芯片,用的多的是33V
脚方型芯片,SSTWINBOND多,有1M 2M 4M
8M
容量,5V也有,但不多,原则上用大容量代换小容量的, 3、代刷的BIOS芯片,无论原先是AMIAWD都可以刷想刷的类型,如可用AMI刷成AWD的,反之也同,4、用来刷BIOS的电脑主板的BIOS供电电压要相同,如3V3V5V5V,不可以用错;5、有些主板不认待刷BIOS型号如(SST49LF040A),不能刷了,只有换电脑;6、用815845主板兼容性好,易认芯片刷成功,SIS
VIA
NF
主板兼容性差,7AWDFLASH只能用7.80以下,否则,程序检测BIOS容量或型号不一,就不好再刷了,AMIFLASH版本越高越好。用我的方法,想刷就刷,刷错再来,就同编程器一样,我刷了不少于50个,个个成功。因时间原因,不传图片了。

网友:
这一点我比较赞成,和中九升级刷机一样的,比如海尔的机器就可以当编程器用,只要是八角的都可以刷的。

网友:
是本人多年实践经验,不对之处批评指正

网友:
有没有同行说话,这种经验没有顶,下次不说了,

网友:
!!!  我就想得到这样的话啊。BIOS刷坏了没法修

网友:
楼主的这个方法是刷的,我试着用此热插拔方法备份其他的bios,可是读出来的总感觉还是原板子的程序,而不是热插拔换上去的。正在试验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这个完全可能。在机器启动时,好像BIOS就已经读在内存的一个区域了,以后只是从内存中读取就行了。如果是这样,你就读不到新插入的BIOS芯片的内容。要想成功,只有直接读取芯片内容才行。

网友:
总起来将楼主的这个办法是值得学习的,因为毕竟有编程器的为数不多,此办法可以解决没有编程器朋友的燃眉之急

网友:
我就经常用热拔插写BIOS。

网友:
这种方法我用过,很好用,但不是看完这个帖子才干的,已经是两年前了,呵呵!!

网友:
我也使用过多次,没有搞坏过bios。就是找刷新软件比较烦,一定要有不检查romid参数的版本。不然不让刷。

网友:
我还是比较赞同WINDOWS下刷 安全 只要不断电 一般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
如果是焊接在主板上的好像就不好用了

网友:
我来说一点反对的意见,这种热拔插的必须是BIOS芯片有座子的才可以,如果是焊在上面的怎么拔怎么插?

网友:
不管怎么说,楼主辛苦了。学习了、

网友:
都是用编程器刷的,这个方法一直没有想过。楼主很强!

网友:
早有这种想法,但从来没有敢试过,抽个时间试一试。

网友:
热插拔?我用老板子的时候常用

网友:
一个编程器现在不是很贵,这个时候还会有人用热插拔刷BIO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