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80A不亮维修一例.

楼主(2010-05-17):
机器拿到手中,屏碎了,看来是摔过的机器,点机,报警,不亮.
         折开机器上诊断卡,跑在C3C4,档内存,但发现显卡也被做过.先好好检查一下主板,发现时钟边上一颗电阻有烧黑的迹象.量测电阻阻值为14.8欧.由于手上没有图,也没料板,无法判定其好坏.(在此谢谢计将安出和包子版主提供的图纸)找到图纸查看其电阻R24是一颗2.2欧的电阻,找一颗换上,机器顺利跑过内存到60了,
         接上屏,第一次开机,屏无显,外接也无显示,但跑码能到60.第二次开机机器白屏,没有图像.换一个新屏也是一样的现象.量测其LCDVCC无电压.量测ENVDD也没有.显卡非常的烫手,加上显卡又是被前一家换过的,就想先把显卡换一个在说.(这是一个只凭感觉的,错误的一个判定).
         换完显卡,机器现像和没换显卡之前一样的现象,显卡依然是那么的烫,这下心里有点蒙了.但是,LCDVCC电压量了一下,确有3.3v电压了.
         显卡烫,会不会是缺电压?这下又找到显卡工作电压.量测PL19电感上+VGA_CORE_P电压没有产生,追查电路,其是由PU14产生的,先查PU14的工作条件吧,当量测到其第7脚时,没有电压,但在测量时发现主板上通到第7脚的PR181电阻一端黑黑的,像有点小腐蚀.量其阻值无穷大了,用烙铁一烫,断成二截了.由于找不到16.2K的电阻,从料板上找了一颗10K的电阻装上.想必就是这里的问题了,直接加电,+VGA_CORE_P电压有了.接上屏,联想LOGO出现了,机器修复.
       但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向同行请教:在+VGA_CORE_P没有的情况下,为什么第一次去显测LCDVCC电压时没,换完显卡后却有了?

Compal HDL75_76 LA-3041.rar

网友:
楼主修得蛮细心的.学习了.你的问题我也回答不出来.向技术小组请教吧.

网友:
没积分了,下载不了啊

网友:
摔了的机子很麻烦.

网友:
应该是第一个显卡坏了吧,或者是以前别人修时显卡没做好

网友:
楼主好经验呀,摔的机子一般较难搞,又是二修的,

网友:
请楼主注明一下,时钟那个电阻是哪个时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