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屏换屏驱动芯片--失败了--

楼主(2010-05-17):
ACER19寸

白屏,驱动板代换过无效,屏电压5V,3.3V正常,保险电阻没坏的

屏驱动排线代换过无效,没办法了,只能对屏电路下手了

屏芯片是LRU4312X1A有些热,打算换这个试试看,我也知道成功的机率可能很小

但也想试试看,死马当活马医了,要了块芯片马上动手了

太晚了要关门了没试机,只有等明天试试看了,

大家可以猜猜看,成不成功!

今天试了,失败了,还是一样-白屏!看来不好修啊!

网友:
升压电路有问题吗,希望你能成功

网友:
可能性不大,应该是屏坏,这个芯片一般不会造成白屏,最起码不会一开机就白屏

网友:
我也有一块白屏的液晶故障和你一样 换了AP上来说下

网友:
白屏的故障一般很麻烦的,搞好了说下

网友:
我遇到几个白屏的,都没修好,感觉好难修

网友:
我还有几块是水彩画的,不知还能不能修,大家给个意见吧

网友:
如果确实要换该芯片,劝各位最好不要使用热风枪,屏膜受热容易脱焊;可以尝试破坏的拆芯片,再使用焊台清理焊盘。

网友:
我也换过一次主控芯片,焊那个芯片我是用风枪拆的,烙铁焊接上去的,不过拆的时候包了不少的隔热铝箔,以最短的时间拆下,再很小心焊上去!

网友:
我换过一次 成功修复了白屏 是三星笔记本屏

网友:
屏电路也有升压电路,5V升到12,遇到些这样的问题,有的是升压芯片的问题,

网友:
换了芯片就应该好了。

网友:
呵呵。。。让大家猜的东西。。。应该就过了。。。否则你不会那么高兴了。。。呵呵。。

网友:
应该是好了吧,呵呵,希望好了啊,下次我也可以试试,楼主给答案呀

网友:
今天试机了,还是老样子,白屏

害我昨晚高兴了一晚以为成功了,再对屏升压下手
如果还不行的话,就放弃了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啊,不过没有试过
我都有用隔热带的,用几层,不过破坏的拖锡应当也容易取下来,装的时候也这样,是个好法法哟

网友:
屏显电路右驱动板经降压到3.3V给屏IC供电,另外还会产生一高一低一负3组电压给行列驱动IC供电,白屏很有可能是有电压没出来的,先量电压,没电压一般是保险、开关管烧坏,或者大的贴片电感虚焊引起的,如果电压都有再去考虑屏显IC是不是损坏,如果换了屏显IC还是不行,再确定焊接没有问题的情况下估计是行列驱动IC挂了。这样就只能送到专修屏的地方去修了,一般压行列驱动IC的话是60元一块。

网友:
这种一般要压屏的 一般的小店面维修起来比较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