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 无脚芯片焊接最好方法

楼主(2010-05-18):
ISL 无脚芯片焊接最好方法,高手给个建议
芯片

网友:
这种芯片用马啼头焊比较好。先上点助焊膏,用烙铁拖平焊盘。再把芯片放上,对齐,用烙铁把四面的脚点一下,固定好。再用马啼头的锋拖焊一下。注意不要连焊了。

网友:
用风枪先把芯片吹出来,然后把锡盘焊平;接着把要换下的芯片对准位置,用风枪吹下,压到最低,再加点助焊剂在芯片周围,左手拿着锡条,右手拿着烙铁,对芯片周围进行加焊,注意不要连锡~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二楼已经给出了一个不错的法子了。我也是用这种方法。我想焊接这种芯片也没什么好方法与不好方法,你自己能把它焊上不就行了

网友:
我个人就是用风枪吹的 和bga芯片一样 吹得能够推动了 再检查 如果有问题就用烙铁拖一下

网友:
我喜欢从背面吹这样的芯片。

网友:
用风枪吹的 和bga芯片一样 吹得能够推动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
,本贴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5955-1-1.html

网友:
无脚芯片吹下来 最好不要刮锡 拿风枪溜一下就行

网友:
QFN或者DFN封装的芯片小个头的先用风枪加热PAD处PCB,然后对正放下芯片,边加热边用镊子轻敲板子,让锡把芯片拉正位置,偶尔可用松香水助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