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nf4

楼主(2010-05-18):
供电复位全部正常。不插显卡也能跑完FF96  就是不显示!显卡‘显示器’均无问题。主板无集成显卡。

网友:
桥不好~加焊桥试一下~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块 跑03 刷了Bios 不行 接着按桥 现在跑都不跑了 明天用风枪加焊 估计又要给我搞完

网友:
nf4这种板子,桥不好已经是通病了。而且由于风扇的原因这种板子很容易变型,所以你加焊或重植时要小心一些。

网友:
我以前加焊几块这样的办都失败啦  风枪不好  现在换个好的风枪应该可以了   这个问题我见过多半是NF4桥引起的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4334-1-1.html   加焊桥,我的就是加焊不行,重植后好的

网友:
楼上   能加焊桥的风枪 是什么型号的 850B可以吗

网友:
BGA焊台啊,我从不用风枪焊桥和座的

网友:
如果是单桥的 就加焊桥 肯定能好

网友:
刷BIOS不行的话 加焊北桥

网友:
开BGA一口气连做N块,故障依然。结果换N卡正常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