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845GL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0-05-18):
今天修到一块神舟845主板,故障是不开机,查了开机工作条件,,开关PW-ON上没有电压,跑开关线路,直接边I/O(83627F-AW)的68解脚,以为I/O损坏,可换后故障还是一样。后又跑线路,跑了好久,就是没有找到开关的其它出路。请同行老鸟们帮个忙,分析一样原因。

网友:
开关脚旁边有没电容漏电呢?没有的话,查绿线~

网友:
进68的应该就是低电平,另一根才是高电平了

网友:
不太懂楼主的意思!为什么进68脚是低电平!应该是高电平对啊,开磁排针没有电压,而排针直连68脚.

网友:
67脚电压多少V?不行把67脚挑开测焊盘是否有高电平,如果有IO坏,如果没有SB坏

网友:
待机时,68脚是低电平
当端接开机排针时。68脚才有一个高电平的跳变

网友:
83627 IO 高进低出  68脚 输入   67进南桥

网友:
看ATX9脚发出来是待命电压有没有加到触发排针 和IO68脚
   没有看看是 不 是io给拉低了 或线路有问题没有发送到

网友:
乐天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