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外设]
ABOSS DVD光碟机拨放器维修实例

楼主(2010-05-18):
这台光碟机至少有5年了~~~我妹的嫁妆.....
这几天刚好故障~~~~拿来给我修~~~
本来看到这种机器~~我都直接请客户买新的了
因为自家人~~~所以就帮她修好~~~
故障状况~~~~无法读取光碟....
故障原因~~~~光碟片马达不运转

来看流程了~~~~~
放片子进去测试~~~~光碟不会动

显示无光碟....

原本以为是雷射头挂点~~
我就清一清~~在测试~~~~~

准备耳棒~~~~清雷射头~~~~

清完之后~~~~~

比较亮一点点...
不过还是没用~~~~~想说可能马达坏了......用电表测试~~~有阻抗~~~10欧姆~~
代表这颗马达是好的~~没坏~~~~

只好调整雷射头试试看~~~~

但是~~~我怎么调整都没用~~~不过~~~原本看不到的雷射光~~~现在可以看到了...
可惜~~光碟片~~还是闻风不动~~~~~
最后~~~测量进入马达的电压...居然~~测不到电压.....
只好把整块板子拆下来......

将控制马达的IC取下(SM5954)~~~~~

在报废的光碟机上面找到5954的马达控制IC~~~~~装上去测试~~~

我居然看到光碟片动了......还正常读取了

照相机的反应太快~~~~看不到光碟片在跑....
来看前面版吧~~~~

因为刚刚有动到雷射头~~~~所以我也放DVD进去测试~~~~
第一次没有正常读取~~~我挑整了雷射头VR在测试~~确定正常~~~就给他热机一下~~~~

确定完修之后~~~组装回去~~~~

网友:
很不错-----其实 电子这个东西 是1通多。有时候也帮亲戚修东西。什么电饭锅,电磁炉,空调,电视机,冰箱。等等。对内基本都修,对外只修电脑。夏天修修空调。

网友:
我甚至修过电瓶车,里面有个控制器,我以前的电瓶车比较垃圾,坏了以后,我去修电瓶车摊子上修,他们给我检测出来电瓶车控制器坏了,我说给我换一个,换一个80大洋,换上去以后,速度会一快一慢!他还死赖说我电瓶不好,不是控制器不好,还让我换个电瓶!我说不要修了,后来自己回家测试一个继电器不太好了,有烧伤的痕迹,第二天去电子市场买了个继电器!打的费花了三十!!!!!真受不了自己,嘿嘿

网友:
楼猪这个机器是山寨机器
MT方案的机器驱动IC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