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費問題

楼主(2010-05-18):
大家說說 你們維修 筆記本顯卡花屏  黑屏   加焊或從新做橋的  沒換橋 正常收費是多少
  我都是收如果是同行的 200-260    客戶 300-360
  這個價格是不是低了 ....
臺式機顯卡 花屏.主板北橋脫焊   加焊的  我收同行 50元 是否合理
修版收同行 20起    換IO  網卡 電源管理的    30-40元
  我覺的好沒錢賺啊.....

网友:
都沒人討論嗎?

网友:
是啊 价太低了赚不了多少啊

网友:
自己觉的合适就可以了··主要还是看你们那里的行情

网友:
你的根据当地的价格来定啊

网友:
我感觉有点低啦,呵呵,但要看客户具体情况所定啊

网友:
对于收费来说,我觉得维修台式机主板就是为了拉客户,因为这些东西的成本不高,竞争太厉害了,有些板子修起来也比较花时间,可我认为修台式机主板是必须的,台式机主板量大,虽说是赚的少,可你要修的多了,显示器,笔记本肯定也会多,显示器和笔记本相对来说价格还算可以,修的台式机主板多了,客户就多了,总之钞票也就多了,这个是个人对修主板的理解!!!

网友(2010-07-04):
我们这对公司修板子都是20,除了焊桥,其他毛病都是20

网友:
我也觉得维修收费应该因地而宜,因人而宜,因故障而宜灵活掌握